楼主(2020-03-22):
感应电110跟工作电110v是一回事吗感应电110跟工作电110v是一回事吗感应电110跟工作电110v是一回事吗 他啊

网友A:
感应电110跟工作电110v不是一回事,感应电压是与绝缘强度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感应电,现在是设备上带电,碰到就麻麻的,测出来110V

网友B:
感应点和工作电不是一回事。感应电可以通过接地解决。如果漏电接地就形成短路了。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不排除你的设备没有安装接地线

网友D:
看了楼主前面发的帖子,感觉应该是你设备接地不规范导致产生的110v感应电,建议重新接地试试。供参考

网友E:
说个简单的你就懂了,静电,或者打火机的电压能到上万伏,你觉得这个电压和你说的工作电,能一样吗

网友F:
估计接地没做好
还有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设备没有重复接地也有可能!
还有更扯的是零地混用!

网友G:
十有八九是漏电了,接地没做好,我们这边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H:
接个灯泡做假负载,就区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