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设备上有电,碰到就麻麻的,测出来110V,这个属于漏电还是感应电,

网友A:
什么样子的设备?这个110V的电压怎样测的?绝缘有没有测?尽量说详细点大家好帮你分析,不然只能猜。感觉麻麻的可能是漏电。

网友B:
接地不良,设备进行接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设备,设备外壳跟大地之间的电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检查绝缘,看是否有破损。确认绝缘良好后做接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绝缘是不是就是看线有没有破损吧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接地不良,是开关电源的Y电容中点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把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并联,是不是就会有中点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的EMI电路(里面有2个Y电容串联起来接入电源2端,中点接地),你拆一个有CE认证的开关电源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将两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分开,好像设备也不带电了

网友D:
抓紧把接地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新接地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之类因为有高频变换部分,如果接地不好的话也会产生感应电,你首先做良好接地看有无改善再说

网友E:
首先你要看看又没有接错线,就是火线接到地线排上了,没有的话再看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