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都是支持MODBUS的,而FX2N不支持,FX3U需要增加FX3U-485ADP-MB模块,还有这两款PLC本机都只有一个通讯口,这个要给触摸屏用,如要与变频器通讯还需要增加BD板。
其实也还有另一种办法,通过触摸屏(要有两个通讯口)实现,今天做了一下测试,结果OK,
FX2N PLC
TK6071IP 威纶通触摸屏
GD10 英威腾变频器
SC-09编程线(代替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线),因为6071只有一个485口,所以只能通过232口与PLC通讯,触摸屏设置里面也要选232.

有两种设定方法,一种直接在触摸屏上设定,另一种可以在PLC里面算好然后在触摸屏里面传送给变频器。

楼主:
程序如下,请注意软件版本,其实里面的设置都截图了,个人觉得如果触摸屏可以同时通讯两个设备(我知道的目前威纶通与信捷屏基本都有)的话这个方法较为简单,还省了一个BD板的钱。
[/upload]

网友A:
去年我也做过一个  我触摸屏有两个口  一个支持422 485 232   另一个只支持232 我用串口一485通讯变频器 串口2加个232转422的 连接PLC   什么时候需要启停 就做个配方赋值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