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设置如图,为什么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A:
冲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突了吗?
没有,只有smart和屏两个设备在一条线上

网友B:
第二图的ip地址要设,与smart在同一网段

网友C:
TCP/UDP 都试一下

楼主:
给技术打电话了,smart以太网通讯需要另外安装驱动,我解决好了再上图,今天在忙别的事了

网友D:
协议选择LOGO!系列

楼主(2020-07-06):
单独装了一个tcp驱动

网友E(2020-12-04):
楼主,装的是什么驱动,怎么操作?

网友F(2021-05-05):
回复 楼主:
楼主装的是什么驱动呀,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尝试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行

网友G(2021-08-03):
回复 网友D:
版主正解,谢谢版主,我刚好也碰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