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有一台电动机接上电源线能正常使用,就是接上电源线后从接触器端测量电机线圈电阻很大,电机电源线走的桥架,桥架里有很多电机电源线在使用且很多都是变频器拖动,)但是把电源线和电机分开测量电阻都正常,想问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理,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A:
逐一排除,首先,在电机接线端测量线圈电阻,之后,把电缆一端并起来,两两测量电缆电阻,按照你的描述,应该都做过了,如果还找不到原因,找一个变频器,把接触器出线接到变频器上,然后让变频器对电机进行静态和动态的自整定,再从进参数中查查电阻,电感,电抗之类的参数再做判定

网友B:
电机端把电缆拆下短接,测量电缆是否正常——电缆不正常你玩个毛

网友C:
简单的方法,测量你电机在转动时候的电流是否正常的,这个现象我怀疑你的表有问题造成你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