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主轴为普通变频器控制带光电码盘。从轴为伺服(三菱的)控制。现在要求3:1的速比进行同步,要求没有累计误差,比如主轴一共走了3000圈,那么从轴走999.5到1000.5圈。
目前我考虑到要求精度较高,通过PLC进行运算控制滞后问题比较严重,打算直接从光电码盘采信号输入到伺服控制器通过修改电子齿轮的方式对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
码盘是100线的。

网友A:
感觉这样更不靠谱,建议变频器频率调节定死,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调速,PLC要一直知道变频器的速度,通过计算,同时发给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并非固定转速,每秒都在变化,如何保证实时追踪。

网友B:
这是最棒的方法,你也可以通过伺服再把主电机速度信号取出来给PLC,便于主电机控制。

网友C:
这样是可以的,就是编码器直接发脉冲给驱动器

网友D:
我认为精度太高的话有点难,我单位有一款设备就是在主轴上安装了编码器,编码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始终感觉主轴速度变化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精度有点难……

楼主:
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行。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约分的话,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行。如果没有办法完全约分的话,会产生累积误差。

1.有模拟信号输出测速度的编码器,这个模拟量对应的速度是可以任意设定的,然后伺服那边走速度模式就可以了。

2.加个转速表,有那种脉冲输入模拟量输出的表。伺服那边也是走速度模式

网友E:
如果不计成本,用齿轮减速器联动吧,啥误差都没有。

网友F:
一个电机带两个轴可以不,经过减速机减速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两轴的速度比经常需要变化所以没办法硬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不光是速度需要同步,位置也需要同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光是速度需要同步,位置也需要同步的。

如果要求这么苛刻,那就换成全部伺服加运动控制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在生产的设备是使用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生产的设备是使用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控制。

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做运动控制器的了,并且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记得多年前在展会上看到了两个齿轮的4轴同步,后来安川展示了8轴同步3只铅笔芯连接,三菱9轴同步3个齿轮,再后来看到国货也有类似的展示了。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麻烦您跟进一下自己的帖子,如果解决了请简单说明下结帖,把分悬赏了哈

楼主:
结论:变频器跟伺服之间无法做到高精度的同步。
     推荐使用伺服之间的同步,使用运动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模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