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实时监视设置里面如果监视数据寄存器,那数据类型该怎么选,这个数就是0跟1,

网友A:
应该是字,有符号无符号都可以吧,如果只是0和1也可以用位寄存器吧

网友B:
看着像是位地址

网友C:
看看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iqw87Pp9-rMlkNiVlYYA
提取码:4r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