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FX3U PLC的 PID程序带详细注解的谢谢

楼主(2020-03-23):
求一个三菱FX3U PLC的 PID程序带详细注解的谢谢各位老哥 新手勿喷

网友A:
看看303-306页

网友B:
FX2N 或者FX3U的编程手册中,关于PID指令介绍后面都有个简单的样例,但不知是否满足你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理解的是 系统参数写入的时候 是16个位 而指令只能写4个 比如写个 H0030 写进 S3 这个参数设置的S3+1里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吧30拆成二进制写进去么  其他参数都能看懂 唯独这个一下傻逼了 就是无法理解 也找不到资料具体解释下 每个位到底如何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哥我想知道比如
PID D0 D1 D100 D120
 MOV H21 D101 这条指令中 21 具体什么意思 是把21转换成2进制带入到 D101中么

网友D(2020-06-02):
无法解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