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做到画面复用?
比如有20台电机,操作及状态显示是一样的。唯地址不一样。
想做个公共画面。点击对应的电机弹出相应的操作地址。
这个公共画面怎么做呢?
画面中有状态显示及操作。

网友A:
地址用人机屏地址,然后写根据马达编号变址+画面切换的宏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界面,宏指令根据你的马达编号来将你输入的内容和对应马达的参数定时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用人机屏地址,然后写根据马达编号变址+画面切换的宏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界面,宏指令根据你的马达编号来将你输入的内容和对应马达的参数定时刷新。

操作呢?即控制电机启停。这个如何做呢?

网友B:
可以用索引寄存器来做,操作与状态显示所需的元件加上索引寄存器,对应的电机号往索引寄存器里面传送多少的数据,或者直接在索引寄存器里面输入。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位元件是16个递增的,假设索引寄存器数据是0,对应的是M0,那么数据变成1时对应的是M16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用人机屏地址,然后写根据马达编号变址+画面切换的宏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界面,宏指令根据你的马达编号来将你输入的内容和对应马达的参数定时刷新。

操作呢?即控制电机启停。这个如何做呢?
字都自动刷新了。。。几个bit不就顺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用人机屏地址,然后写根据马达编号变址+画面切换的宏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界面,宏指令根据你的马达编号来将你输入的内容和对应马达的参数定时刷新。

操作呢?即控制电机启停。这个如何做呢?
字都自动刷新了。。。几个bit不就顺带了么。。

不光是刷新,还要向plc中写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用人机屏地址,然后写根据马达编号变址+画面切换的宏指令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界面,宏指令根据你的马达编号来将你输入的内容和对应马达的参数定时刷新。

操作呢?即控制电机启停。这个如何做呢?
字都自动刷新了。。。几个bit不就顺带了么。。

不光是刷新,还要向plc中写入呢
。。。差太多了,沟通不了。。你自己慢慢悟

网友C:
我一般是PLC内部用索引寄存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