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nmotion下通过程序修改伺服的缩放/映射

楼主(2020-03-23):
可以使用SMC_ChangeGearingRatio功能块,该功能块是库?SM3_Basic.library的一部分。 借助该模块,可以更改传动比和驱动器类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执行该模块后,必须通过SMC3_ReinitDrive重新启动轴,以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初始化所有变量!

网友A:
这个块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被用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动态修改电子齿轮比的时候会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就是好奇什么工况下需要动态修改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有那种做柔性生产线的,需要做不同工件的一般会用这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有机会的话真想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