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硬件组态好了。变量表里,强制数字值2000给400001输出通道,为什么测量不到电流呢?硬件组态的对吗?还是强制的方法不对?

楼主:
接线图看不太懂。我强制2000给1号通道,那么1和2的端子应该有12ma的电流输出对吗,还有这个模块需要外供24v电源吗,看接线图,也没有接24v电源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A:
1和2之间画的是电压表VM,可以测到1~5v电压。。。。电流要串在回路里测。这个模块本身不供电,你看图里都是外接24v的。没有24V或没有构成回路,红色数字就会亮,F灯也会亮。。。。

网友A:
不用的通道,设成disable,就不会让F灯亮了。。。

网友B(2020-06-03):
楼主对接线图理解的不对
140 ACO 020 00模块一共四个通道,以通道1为例,1/2为1-5V电压输出,说明书描述为Monitor用,与实际电流输出是成比例的。而实际电流输出为9/10端子,并且需要在回路中串接一个DC24V电源,即AO模块+DC24V电源+现场设备(例如调节阀),三者要串接起来。
其余三个通道的端子也是类似的,即通道2为11/12(监视用,输出1-5V)和19/20(4-20ma外接DC24v和现场设备),以此类推

不用的通道,可以采用外接DC24V电源(通道1就是9/10外接DC24V电源,以此类推),这样模块上的F红灯就灭了。
模块上的F红灯亮起来,则表明该通道输出回路故障,此时应检查回路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