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楼主在做库卡机器人与PLC通讯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奇偶校验位,搜了一下资料并不是特别清晰,有没有比较通俗易懂的比较,这个校验位很重要吗?一定要加吗?

网友A:
奇偶校验(Parity Check)是一种校验代码传输正确性的方法。根据被传输的一组二进制代码的数位中“1”的个数是奇数或偶数来进行校验。采用奇数的称为奇校验,反之,称为偶校验。采用何种校验是事先规定好的。通常专门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用它使这组代码中“1”的个数为奇数或偶数。若用奇校验,则当接收端收到这组代码时,校验“1”的个数是否为奇数,从而确定传输代码的正确性。

3个选择,偶校验,奇校验和无校验。加不加都没关系,只要机器人与PLC选择是一样就可以了。也就是假设机器人那边是偶校验,那么PLC这边一定也要选择偶校验

网友B:
通讯中需要用到奇偶校验,在厂家的通讯协议中,应该有3种方式可选,1选择奇校验,2选择偶校验,3不校验。既然你搞不懂,如果厂家提供不校验选择,那你就选不校验。

不过,最好还是选校验,因为可以通过校验,可检查出数据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C:
简单一点:就是通信双方约定的数据样式,双方一样才能正确通信

网友D:
奇偶校验可看成是单双校验,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是单还是双,如果设定为奇校验,假设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为5个如1010111,则此时已经是奇数(即单数),最后的校验位补0即可,变为10101110。假设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为4个如1010011,则此时不是奇数(即单数),最后的校验位需补1,变为10100111才可以满足奇数。偶校验也是类似分析。

网友E:
奇偶校验指的是一种通讯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偶校验可看成是单双校验,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是单还是双,如果设定为奇校验,假设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为5个如1010111,则此时已经是奇数(即单数),最后的校验位补0即可,变为10101110。假设传输数据中1的个数为4个如1010011,则此时不是奇数(即单数),最后的校验位需补1,变为10100111才可以满足奇数。偶校验也是类似分析。
感谢大佬的讲解非常好,通俗易懂,这种校验法也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可靠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