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如图,起保停电路,软件里这个点是如何调出的,然后直接向上拖动,请问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起保停电路,软件里这个点是如何调出的,然后直接向上拖动,请问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B:
楼上的GIF很赞。初学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用的是S7-200SMART软件,你要看清楚,不是Micro/win,是Micro/win smart

网友D:
如果是带小键盘的笔记本的话那就CTRL+箭头上。。。如果是没小键盘的就要加个FN功能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