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非标设备电气图,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2020-03-23):
大家都是怎么编辑线号的,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我对于线号的编辑确实比较模糊。

网友A:
看了,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B:
建议楼主每一张图单独上传会更直观显示哦

网友C:
画的很工整  细节上需要在施工时有交流。线径 个别线号!

网友D:
你是我第一次见到PE线过空开的,不过空开的PE线都怕接地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我的选择图形不是很正确,其实我实际应用中施耐德负荷开关(VCF0C+KCF1PZC),这样的应用有问题吗?

网友E:
看着很清爽,以后也按你这种方式画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没有画好线号,对了,你们这边线号一般是怎么规定的,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我每次对于线号的都是很模糊。

网友F:
经过电气元件的线路线号要做数字标识以示区分。

网友G(2020-04-29):
你的图框不错,能不能分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