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想请问下大家,公司新项目上增加8套22KW的干燥器(搅拌式电机)。现在需要对变频器选型,不知道用国产的还是用进口的。电机只需正转即可无需反转,有时干燥器釜内投料时阻力会增大,电流增大。需要短时过电流运行。有没有哪些变频器可以推荐的。还有:需要变频器能输出电流反馈给DCS、频率反馈给DCS。好像变频器只有一个4-20ma的模拟量输出吧。

网友A:
对数据传输有要求项目,还真不好选型。
看一下你的DCS控制系统的通讯端口是啥?以太网总线?CAN总线?CC-LINK总线?DP总线?选型支持该通讯协议的数据传输方式的变频器即可,不过单价可能会让领导极度不适。

网友B:
参数不太明确不好选型

网友C:
ABB的ACS510-01-046A-4,如果过载现象的话,就用060A的

网友D:
搅拌机选重载型G型机就可以,现在变频器基本都有2个以上的AO口输出,国产汇川,英威腾都有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推荐没错,国产森兰、康沃等等都可以,进口品牌推荐用安川——这个很稳定且性价比极高

网友F:
英威腾GD20,两路模拟量输出

网友G:
技术要求不算高,没有控制精度特别要求,能承受重载,并有2个模拟量输出口,基本上所有的国产变频都能胜任。

网友H:
支持国产,如果国人都不买,厂家如何改进,何况是简单应用?选择G系列22kw就可以,实在担心偶尔过电流就加大一级30kw,现在国产的几乎都是2路AI,2路AO,2路DO,多路DI,去厂家下载说明书就可以。

网友E:
英威腾、汇川等等质量还算不错的,英威腾我个人感觉比汇川好,比台达之类强多了

网友I:
国产30kw,20 30个品牌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买谁的,你说的算。看看有没有外快之类的需要了。哈哈

网友J:
不知你们的机器是否是化工上用,理论上,那些进口的大牌,会好一点。
但实际上,当工作的物料,挥发性很大时,机器都是烂掉的,
我们边上,有一家化工厂,曾经每半年换一次变频器。机器不是用坏,是挥发性的液体与粉尘,把机器烂掉。
后来,找我们专门定做了一台变频器,现在用了4年,还没有坏,当时,我们承诺,5年保修。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车间时甲类车间防爆区域,成套控制柜都放在配电室里,不存在放置现场的问题。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还是支持国产,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要求,也就调速即可。那国产中哪些品牌硬一点,关键资料售后的话好查询。

网友H:
如果你有投资A股市场,把所有上市公司中生产变频器的厂家找出来,然后在里面找与你单位距离最近的,最后选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也可以两个品牌各4台比较使用。

网友K:
大多数的变频器都有4----20MA的输出端口,这个端口你可以设置用来传送变频器的频率,反应釜搅拌机的变频器的电流真不知道你的项目要读取这个数据的作用,如果你要恒力矩搅拌模式,你可以考虑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啊

网友L:
变频器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产品不论是进口,还是合资,还是国产,质量问题也都很可靠了。对于楼主所介绍的工艺需求,也都是大路货,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选什么变频器只有一点,那就是你们单位的技术人员最熟悉哪个品牌,就选择哪个品牌呗。当然,价格也要考虑可以接受的那种。

网友M:
英威腾的就不错,GD20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