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请问,PT100铂热电阻测温,将信号传递到PLC,中间还用接温度变送器么?温度变送器是干什么用的?PT100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A:
我只能回答你是电阻信号

网友B:
一般来说需要温度变送器,因为PT100本身是阻值变化,当然有专门的模块的话可以直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PT100铂热电阻测温,将信号传递到PLC,中间还用接温度变送器么?温度变送器是干什么用的?PT100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

PT100是个传感器,根据温度的变化阻值会产生变化,这个信号PLC接收不到,就要用到PLC温度模块或者变送器了.

变送器是将温度传感器信号变换成标准信号的,出来的信号分为两种一种是模拟量(0-10V/4-20MA/0-20MA),一种是通讯。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PLC配置了,如果PLC上面没有自带模拟量输入和通讯口,还得扩展模拟量模块或者通讯模块。

网友D:
我们这用变送器,PT100就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要出什么信号变送器说了算。

网友E:
PT100,PLC均有这种直接处理模块,三菱的4通道温度模块才900块钱左右:FX3U-4AD-PT-ADP;FX5U系列也是如此,Q系列稍贵

网友F:
如果你的PLC上配的有热电阻温度模块,那么就直接使用;
如果你的PLC上配的只是模拟量输入模块,就需要温度变送器将信号转换成模拟量再使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网友H:
pt100输出式电阻.
plc有的模块能接电阻.
但大多数模块接4~20mA.
把电阻变成电流,就用变送器.
我接触到的用变送器,一般是接线问题和变送器便宜.

网友I:
有一种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是直接集成在一起,你可以考虑一些

网友J:
看看我前几天的帖子
PT100热电阻接PLC模拟量模块都这么智能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919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24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