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2个效果一样吗?

楼主(2020-03-24):
一排eno来复位,是不是一样效果?

网友A:
第一种能做?

网友B:
AB的好象是可线圈串联输出,西门子的是不能这么写。。

网友C:
虽然结果是一样,但电路是一个串联一个并联,串联是依次导通的关系,互相联系,并联是同时导通的关系

网友D:
第一种AB、基恩士好像都可以,第二种全部系列PLC软件都支持
说白了就是编程软件的解析问题罢了

网友E:
第一种TIA也可以,串一堆线圈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B的好象是可线圈串联输出,西门子的是不能这么写。。
西门子 博途软件 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可以,对吧?效果2者一样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嗯,以前没注意。。博图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