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30KW变频器通电无显示

楼主(2020-03-24):
西林30KW变频器通电无显示

楼主:
西林30KW变频器通电无显示,检测开关电源有两路3844B供电,两个开关管K1317。有一路3844B的供电 7、5脚电压14.8V,另外一个3844B供电电压只有5.3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两路3844B都有供电电压,除了变压器、光耦7840和运放TL702C没更换,能查的电阻电容,开关管,3844都已经更换,贴片均已经检测正常,风扇无短路,实在找不到问题,请各位专家给点宝贵意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起来一路给驱动供电,一路给其他供电!你这不是找到问题了么,供电不够导致开关电源不工作,然后没显示!3844的7脚电解电容换了?单独加个16v给7脚看看能正常工作不?7脚辅助供电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更换了,没有单独加17V进行实验,7脚辅助供电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B:
18V的稳压二极管坏了,你用万用表测应该是正常的,但实际的稳压值已经没有18V了!把两路的18V稳压二极管全换了,保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这种情况,更换了两个18V稳压管 电压就上来了。可是总是烧坏18V稳压管,电容已经更换了,相关二极管也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