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输入的数字怎样控制外部设备

楼主(2020-03-24):
各位大神,触摸屏上输入框输入的数字是怎样控制外部设备的?如图,在触摸屏上输入框修改压力或温度的设定值,那么修改后的数字是怎样来操控外部设备改变相应的运行要求的啊?

网友A:
触模屏与外部设备通过通信(如RS485)来实现。

网友B:
一般情况,触摸屏上输入数值应该由PLC程序进行控制。

楼主:
触摸屏输入的数字是否要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C:
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从名称上看就能大概猜测出它主要提供操作者与机器对话的窗口,一般没有输入输出接口,不能直接驱动设备。
PLC:接收外部输入信号,不断扫描程序,以程序逻辑输出信号驱动设备。
PLC+触摸屏(HMI):完美组合,取长补短,是常见的控制形式。
以楼主帖子举例说明:PLC与HMI建立通讯连接,操作者输入信息(这些信息与PLC的软元件关联),实质上修改了PLC的软元件位状态或者保存在其中的数据,PLC扫描执行逻辑会有相应的输出去控制设备。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楼主:
从触摸屏输入十进制数字到变成模拟量输出,这个处理过程要经过哪些步骤?

网友D:
通常触摸屏中输入的是工程值,这些数值存储到PLC的数据寄存器中,这时再根据要控制的信号,将工程值转换成对应的数值
这个数值要根据比例关系计算,给到模拟量模块或是温度模块等进行处理。

楼主:
假如触摸屏上温度输入框与plc的数据寄存器D1关联,那么在输入框输入数据十进制数85,那么D1中保存的数据就是85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触摸屏上温度输入框与plc的数据寄存器D1关联,那么在输入框输入数据十进制数85,那么D1中保存的数据就是85吗?
PLC中是85,
如果你这个是温度,那要在PLC中将这个数据转换成温度模块对应85度时的具体数值,这个要根据温度模块手册确定,有对应数学关系的。

楼主:
我大概知道这个转换还要经过几条指令,但85是十进制数,而寄存器D1好像只能保存二进制数,请问触摸屏上输入的85是否直接就保存到了D1啊?

网友E:
触摸屏输入的是数字,PLC有专门的数模转换模块,经过PLC程序和数模转换模块变成模拟量控制对象

网友F:
你没有用PLC ?

楼主:
当然要用plc,我想知道触摸屏输入了十进制数85,相关联的寄存器D1是否也保存的是十进制数85?

网友D:
PLC数据寄存器中存储的也是十进制,可以直接用十进制的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触摸屏输入十进制数字到变成模拟量输出,这个处理过程要经过哪些步骤?
假设你需要通过触摸屏设置温度数据给PLC,让PLC去管控电力加热器,执行保持你输入的温度数据(保温功能)。

其过程是这样的:触摸屏通过通讯将参数写入PLC储存器,PLC程序采集储存器的温度数据,并启动电力加热系统,同时读取电力加热系统的温度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温度数据,实时比对储存器内设定的参数,达到设定温度就暂时切断加热系统工作,温度降低立马接通加热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在抱歉,现在才看到,万分感谢指点!

网友H:
正常应该通过PLC做中转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