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按照计算公式得到用电电流约为39A,选用10平电机线;
但电工老师傅说使用6平就可以了,
现在只讨论一下使用6平电机线的弊端?及平常以经验主义的选线标准会造成安全事故问题吗?
补充说明,50米为星三角连接电机线路,共6根,带负载启动, 在考虑成本与时间的比较下,选6平有一定的风险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计算公式得到用电电流约为35A,选用10平电机线;
但电工老师傅说使用6平就可以了,
现在只讨论一下使用6平电机线的弊端?及平常以经验主义的选线标准会造成安全事故问题吗?
,,,,,咋又变了,跟着变,,10米内选用足平方纯铜缆6平方完全够用,没有弊端。超过10米会逐渐出现温升产生线损,超过10米至70米左右一定要用10平方线了,建议负载线不要超过70米,仅凭个人经验。

网友B:
还是采用10平方线可靠,现在市场上的电线足平方的不多,如果采购图便宜买的6平方实际很有可能只有5平方了,想想都难以保证安全……

网友C:
选择电缆截面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安全电流,即运行不发热,或温度在许可范围内。通常运用在短距离之内。

2、机械强度,即在外力的作用下不会断,通常用在架空电缆的验算。

3、电压降许可,通常用在长距离的验算。

楼主的问题,如果选择6mm2,则可以满足1和2,但3不满足,因此建议选择10mm2

网友D:
如果是星三角的话6平方差不多了,因为流过的是相电流,20A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选择电缆截面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安全电流,即运行不发热,或温度在许可范围内。通常运用在短距离之内。

2、机械强度,即在外力的作用下不会断,通常用在架空电缆的验算。

3、电压降许可,通常用在长距离的验算。

楼主的问题,如果选择6mm2,则可以满足1和2,但3不满足,因此建议选择10mm2
讨论的是电源总线

网友E:
直启用10平方,星三角启动用6平方。

网友F:
要是我的话也选用10平的线,期待你最终的试验结果。。

网友G:
也要根据设备工作时间长短来参考,三班倒生产,过年也不停工,选10平方,按照京东电缆价格,线路损耗可以节省1598度电,连续工作10个月,可以节省1336度电,5个月就足够抵消电缆的差价。大概来说,这个设备工作3600小时,就可以抵消6和10平方加大线径的钱了。
10/768元
100米 0.18 39 7.02 0.01755        273.78 0.012444545
50米 0.09 39 3.51 0.008775 136.89 0.006222273

6/469元
100米 0.3 39 11.7 0.02925        456.3 0.020740909
50米 0.15 39 5.85 0.014625 228.15 0.010370455

线损功耗wh                     365天电耗Kwh                       305天电耗Kwh
182.52                            1598.8752                               1336.0464
91.26                            799.4376                             668.0232

小时                       电耗差Kwh
3600                        657.072
3600                         328.536

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H:
50米22kw星角启动2根6mm2铜芯电缆足够,额定时每根电缆通过电流不超过25A。

网友I:
50米的话,建议你用10平方的,当然这个和你的是否带载有关,如果带负载,你用6平方的有时候启动都难

网友J:
适当采用十平方

网友A:
这里有个条件要说明,距离50米是总电源线 还是负载线 总电源线是三根  负载线是六根 一定要专业否则讨论没意义。

网友K:
* 帖子主题: 星三角启动的22kw电机,距离控制柜50米以上,选用电机线规格问题……问题说的已经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L:
星三角启动电机本来就是6根线引出的,电机到启动器之间用6平方是足够了,另外就是电源到启动器的导线,这个毫无疑问使用10平方(各种电气资料均标明6平方的安全载流量在32A左右),至于经济运行,主电源推荐16平方左右最佳,电机启动器到电机之间,距离大于10米以上推荐10平方,10米以下的6平方足矣

网友M:
6平方足够!多次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 帖子主题: 星三角启动的22kw电机,距离控制柜50米以上,选用电机线规格问题……问题说的已经太清楚了呵呵…………
距离50米是电源线到启动柜,还是启动柜到电机。说清了吗?咋说的。

网友L:
这个单纯说6平方还是10平方不好评说的,经济运行与按照导线最大许可载流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