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第一次用三菱QPLC 连接 发那科机器人  ,有大神给资料么 或者 经验么  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两个资料就可以了,
一个是Q这边的模块QJ61BT11N,这个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另外机器人那边的通讯卡,它应该有个说明书的,有说民对应交换的地址的含义。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案例啊  或者PPT什么的  我只负责PLC这面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自己先找找好吧。描述不够详细,很多资料也许不适用。

网友A:
我是没有正好的案例,PPT通常介绍不会详细
按上面提到的两个手册
QJ61BT11N设置CC-LINK相关参数,设定好刷新的起始地址,再通过机器人的通讯卡手册,找到定义好的地址具体功能说明,这些地址再结合主站的刷新起始地址,确定好最终的地址,直接拿这些地址使用就可以。

如果这两个手册都没有,那就难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