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我做变频器15年了,前几天看大家对变频器的输出端短路保护功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我从生产厂家的角度,解读一下此功能。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的三相,每一相都带电流检测,当电流过大时,变频器的CPU收到电流信号后,再发出关断驱动波形的信号。
       简易型的变频器,为了降低成本,只在母线串一路电流检测,用这一路信号,提供给CPU,反应相对慢一点,而且不能支持矢量。
      我们的变频器,在带电机50HZ运转时,同时人为的短路其中两相,都能保护。至于短路三相输出端,再开机,根本不值一提。
       炸机的原因:
                   1,为了节约成本,只做两路电流检测,当任意两相短接,会保护。
                       当无检测这一路,对大地短接时,必定炸机,神仙也无救。
                    2,检测电流的元件价格,和CPU的价格,直接决定反应的时间,
                        如果不计成本,绝对可以让输出端保护功能,做到99%的有效。
                         大多数是用低成本的元件,造成可靠性不高。
                     3,机器工作时间较长,反应时间比起新机器,有严重滞迟,造成炸机。
                      4,由于现在进入这行业的门槛太低,许多缺乏经验者设计水平,造成大规模炸机。我见过40%的故障率厂家

网友A:
你这个是软件保护,硬件保护直接封锁输出不用过cpu

楼主:
只有用类似光耦316的,才有直接关断功能,因其成本,一般只用在大功率的机子。
现在小功率的,国内没有任何一家用其做,
只有小功率,才做输出端短路测试。

网友B:
  楼主的解读很有学习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C:
是呀,我的认识里也是变频器的IGBT模块本省就具备抗短路的自举硬件电路,当遇到短路电流,自举电路可以自动把IGBT关断。

但是楼主说出了成本问题原委。这让我对变频器输出短路炸机的问题,有了合理的解惑。原来如此呀。在我的印象里,以为IGBT模块都具备自保护功能呢。原来也有没这种硬保护的IGBT模块被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buffer带使能端就可以做到。不过现在有些dsp内部有相应的硬件做到。

网友D:
说的非常好。小厂家的变频器确实容易短路发生炸机。

网友E:
楼主,请教下这检测的电流应该是瞬时值吧?那平常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楼主:
电流都是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值,再由CPU转电流值,这个值我个人认为,不能简单归为有效值或者平均值,
测量时,只有用真有效值的钳形表,测得较准。
不知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否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当然是有效值,都是软件计算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没有做过变频器研发吧

楼主:
我还真的不是搞研发的,原本是电子爱好者,后来误入了这行业,兴趣充分居多,高深的研发,都是请人做的。要做好变频器,需要各个环节配套好,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致命的。

网友F:
能不能大概说下,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响应要达到什么量级才能有效的保护IGBT?

楼主:
霍尔电流传感器目前用的最多是ACS712,国产的也出来了。手册上的数据都差不多。
之所以会大面积推广,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并非因为其性能优异。
手册标称响应时间5μ/S,实际生产中,还要考虑运放,以及CPU的运行时间,以及长时间后的可靠性。
理论计算好像要50N/S内,

网友C:
由此,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高速响应性能,真的很赞。不过,还是用自关断的那种IGBT更好。

网友G:
楼主是做哪个品牌

楼主:
我没有见过有自关断功能的IGBT模块,只见过有次功能的光耦,如安华高的316,330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耦自锁?也就是触发器自锁了?那也是一样的。只要能在发生短路电流之前就关断IGBT,就是有效的保护。我是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一直都不怕输出短路,有好几次现场安装调试,启动就被锁死了,报过电流,马上去查,就发现输出端子两接线电缆有连接的了。没处理好。由此知道变频器的输出不拍短路,变频器怕过热过载。

楼主:
@16楼,我虽然做了15年,但一直给几个固定的客户做配套,没有在市场上推广。所以你肯定没有听到过,现在,情况有的变化,我在考量,接下来,该怎样走。走常规的市场推广,除了拼价格,想不到其它的有效方法。
而我的设计,当时都是安装质量优先设计,做低端的话,意味所有的一切,要重新推到重来。

楼主:
《光耦自锁?也就是触发器自锁了?那也是一样的。只要能在发生短路电流之前就关断IGBT,就是有效的保护。我是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的,一直都不怕输出短路,有好几次现场安装调试,启动就被锁死了,报过电流,马上去查,就发现输出端子两接线电缆有连接的了。没处理好。由此知道变频器的输出不拍短路,变频器怕过热过载。》

任何变频器只能在检测到电流信号后,再采取相应处理。
绝对不可能未卜先知!!!
以安华高316为例,该14脚,通过硬件取样,当短路时,该脚电压变化,直接关断输出端。同时有信号送往CPU。
当输出端直接短路时,开机后,电流有个上升过程,这时短路保护,再正常不过了。

当电机在50HZ运转时,同时对其中两相短路,要求的保护,反应速度要求最高。同时短路三相输出,对短路保护反应时间要求,稍低。

楼主:
补充一下,用28034芯片的,其六路驱动中,有一路,能发出一组信号,用于检测电机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