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今天,我们公司有一台水泵频繁跳热继。电机4KW。铭牌额定电流8.1A。热继动作电流调到8.5A。运行测的三相电流分別为7.0A,7.1A,8.0A。万用表量开关及接触器及热继电压不缺相(甩开电机量的),380供电正常。对地阻值正常。停下机测电机阻值分别为2.8欧,3.2欧,和3.2欧。各位师傅,来分析一下。另外:假定此电机对地,会跳开关和热继吗

网友A:
看你量的数据,电机是不是有一相匝间绝缘不良了,电流有点不平衡了,估计用半小时就得跳热继了

楼主:
嗯。谢谢。是这样子的。但即使不平衡,也未达到热继的动作电流啊?

网友B:
跳热继的原因还是有过流,有一相的阻值还是小了,直接电机送修

网友C:
也可能是热继定值不准确,开起来,在现场不断测量三相电流,一直到跳闸为止,看看是不是真的过流了。

网友D:
这个数据看来你的电机是存在问题,估计转子存在扫膛或定子铁芯变形,你可以解体电机看看,这样的电机运行时候电流会突变和噪音大,跳保护就合理了

网友C:
以上方法花时间不花钱,或者安装3个临时电流表,坐在旁边看着,到跳闸为止,电流怎么样。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受教了。那请问:假定电机对地了,其他都正常。如图,会不会跳热继或者别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们公司有一台水泵频繁跳热继。电机4KW。铭牌额定电流8.1A。热继动作电流调到8.5A。运行测的三相电流分別为7.0A,7.1A,8.0A。万用表量开关及接触器及热继电压不缺相(甩开电机量的),380供电正常。对地阻值正常。停下机测电机阻值分别为2.8欧,3.2欧,和3.2欧。各位师傅,来分析一下。另外:假定此电机对地,会跳开关和热继吗

三相不平衡电流已经过10%(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JB8680.1-1998《电机技术条件》中有明确规定?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电机有问题了,如果想继续使用可以就保护电流设定到9.7A(额定电流的1.2倍)试试吧。

网友F:
如果有绕组接地的话那就跳断路器了,这样的情况首先听一下电机有没有异响,如果有的话就拆开看看。这种离心泵的电流是跟流量成正比的,看看有没有在某个时间段流量增加了,从你测得电流来看没有超过额定电流,有可能是你测得时候流量不是最大。

网友G:
检查电机接线端子是否有接触不良  要么直接上摇表摇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绕组接地的话那就跳断路器了,这样的情况首先听一下电机有没有异响,如果有的话就拆开看看。这种离心泵的电流是跟流量成正比的,看看有没有在某个时间段流量增加了,从你测得电流来看没有超过额定电流,有可能是你测得时候流量不是最大。
请教,假定这个电机对地,应该不会跳断路器吧?这个不带漏保

网友H:
端子都紧固了吗,端子接触面积不够也会发热,但是电阻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绕组接地的话那就跳断路器了,这样的情况首先听一下电机有没有异响,如果有的话就拆开看看。这种离心泵的电流是跟流量成正比的,看看有没有在某个时间段流量增加了,从你测得电流来看没有超过额定电流,有可能是你测得时候流量不是最大。
请教,假定这个电机对地,应该不会跳断路器吧?这个不带漏保

如果是接地的话,就是对地短路了,断路器肯定要跳的吧。

网友I:
额定8.1,设定8.5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端子都紧固了吗,端子接触面积不够也会发热,但是电阻测不出来
已紧固各端子接线,包括开关、接触器热继电机接线等

网友J:
有没有换过新的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动作几次以后性能可能不是你设定的值了,换新的热继电器,电流设定1.1倍,再用电流表长点时间观察一下……

网友K:
如果对地有问题肯定会跳开关和热继
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有台泵因为电机对地电阻问题就是保护停机了(我们装有EOCR)。

网友L:
换一个热继试试,还跳的话,电机或泵的问题。

网友M:
应该是电机的绕组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网友N:
电流定的有点小,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O:
我的观点也是你要懒的拆电机的话,先更换一个热继电器试试在说。但热继电器多次动作,我的建议还是需要打开电机看看。

网友P:
还有,跳热继的时候,电机的外壳热吗?电机表面温度是多少呢?如果电机的表面温度没有烫手摸不得,那就是热继的问题了。换个热继或者将热继的整定值提高一丢丢,试试看。热继的动作电流本来就是不精确的那种。是人为标定的。八九不离十的量级。

网友Q:
回复 网友I:
我是感觉这个设定值过小。9.5或10都应该可以。

网友C:
电机工作时间测量热继电器下端电压才好,然后测量三相电流,然后不停轮换测量,直到停机,看看真实的过程电流,才好分辨热继动作原因。您提供的数据偏少,后来有没有进一步检查?大家交流也希望有始有终。

网友R:
大家都没注意一个问题,热继的动作电流值是有误差的,标准规定是10%。如果是正误差,8.1A就要调到8.9A动作值,而且质量差的热继使用时间长的话,动作值会改变。估计是热继本身有问题了,换个新的试试。如有条件自己校验下动作值是否正确?

网友S:
反正热继电器我是禁止使用了,都是电机专用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工作时间测量热继电器下端电压才好,然后测量三相电流,然后不停轮换测量,直到停机,看看真实的过程电流,才好分辨热继动作原因。您提供的数据偏少,后来有没有进一步检查?大家交流也希望有始有终。
谢谢。未处理。先换电机试试,还未换

网友T:
我们的设备卖给客户后,帮客户检测过很多奇怪的电机故障,就是会无故的电流不平衡,有些能够找到原因,有些找不到,修电机的师傅也搞不明白,反正只要设备检测出来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换了电机就能好,把有问题的电机装上去就会报错,有些是电机轴承损坏,有些是线圈击穿,有些直接找不出原因,反正就是通不过设备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们的设备卖给客户后,帮客户检测过很多奇怪的电机故障,就是会无故的电流不平衡,有些能够找到原因,有些找不到,修电机的师傅也搞不明白,反正只要设备检测出来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换了电机就能好,把有问题的电机装上去就会报错,有些是电机轴承损坏,有些是线圈击穿,有些直接找不出原因,反正就是通不过设备的检测。
学习了。您说的正是我想说的。电气故障,千奇百怪。像昨天我们一后克重机无缘无故自停,且无报警,领导工程师几小时没查到原因,下个班接班又好了。操作方面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