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为什么d0 的数据不是1呢?  我要怎么调用“软元件储存器main”里的d0?

网友A:
下载的时候,软元件存储器这个选项有选择一起下载PLC吗?

楼主:
模拟的时候怎么看不到D0的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的时候怎么看不到D0的值呢

这个值是从PLC里面读出的,也可以在下载时写入PLC里面,模拟时应该是调用不到的。

网友C:
1楼版主已经告诉你原因了,又不去测试一下。模拟默认只下载程序,模拟开始以后要重新勾选软元件存储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