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亲爱的朋友们,在不用plc的情况下如何将光电传感器的信号传输到屏上?

网友A:
采集器,通过通讯连接

网友B:
1、用带I/O接口的屏,可以直接使用;
2、用带通讯的模块,屏与模块通讯上,通过模块读取;

网友C:
1.确认屏是否带I/O
2.确认屏是否有通讯口供你使用并支持你可能选用的信号采集器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就是你的信号输出模式和你屏能够接收的数据模式问题
只要两个能够配上就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某宝上找不到这类屏啊,是否有链接

网友B:
国产的咨询信捷;
如果价格无所谓,可以咨询下PRO-FACE的;

网友E:
如果屏是通讯的,也可以用智能I/O端子连接屏,把传感器信号传导屏上去。办法很多呦。

网友F:
其实你不用PLC,也会用到其他类似PLC与HMI通讯的功能。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应用PLC(价格不会超出你的预算的)而且对于你后期更改与应用比较方便,至少额外的增加了输出的功能;

网友G:
你可以考虑一下像顾美那类型的一体机

网友H:
能不能用变频器或伺服之类的带IO带通讯的来中转?

网友I:
如果是一个信号,直接接入232端口写一个小程序读取232口电平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找不到这类屏啊,是否有链接
信捷有一款十几点的,600多,我去年用过,可以淘宝查查

网友I:
那个中达优控的7吋PLC触摸屏一体机,价格还不到400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谢谢!用起来了我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