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工艺要求
1.DI信号1输入,伺服走速度模式; DI信号2输入,停止速度模式(无缝衔接,不允许停止),伺服走位置模式;
如果是这样的要求,最低的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配置是什么? 200PLC+V90能否实现?

2.DI信号1输入,伺服走位置模式; DI信号2输入,中止前一个未走完的动作(不允许停机降速,速度保持住),继续位置模式,走一个准确的位置;
这种要求呢? 200SMART+V90能否可以?

网友A:
新项目劝你别考虑V90了,目前货期长的可怕

网友B:
200 SMART我没用过,如果是脉冲控制,我不知道200SMART是否支持这种。但是如果是走PN控制,200SMART和1200PLC控制V90伺服,或者1200PLC脉冲控制其它所有品牌的伺服,均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即可以随时更新 新的位置设定值或者新的速度值,均可马上按新的设定 运行。

网友C:
确定一定要用西门子吗?
如果是三菱的配置,这个功能可以实现,通常伺服的控制模式切换,可以通过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和外接信号切换。

第二个功能,用三菱的FX3U中断定位可以实现。

网友D:
这段时间,不建议欧美系产品,货期吓人。

网友E:
果断时间估计电子元器件都买不到。需要的人赶紧多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