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如图,我的PLC输入是低电平有效,现在我想把这个完成信号给输入。
①、该怎么接线?
②、他这个手册上面说的这些不理解表情求解释。

网友A:
Pend+接PLC输入
Pend-接PLC输入电源的负
PLC的输入电源的正这时应该接在输入的com

网友B:
Pend+接PLC输入
Pend-输入的com

最好能提供PLC型号,这样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他这里说的Peng+接上拉电阻到输出电源的正极,peng——接输出电源的负极,这两句话该如何理解?plc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mart200  st6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他这里说的Peng+接上拉电阻到输出电源的正极,peng——接输出电源的负极,这两句话该如何理解?plc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mart200  st60。

网友C:
他这里说的Peng+接上拉电阻到输出电源的正极,peng——接输出电源的负极

我尝试更直白:
Peng+接电阻到输出电源的正极,peng——接输出电源的负极.

网友D:
接这个完成反馈信号没什么大用,说的是闭环步进,但并非真正的闭环,与侍服电机差远了。再说Pend信号,说的白一点,就是脉冲(PLUS)结束(end)的信号,PLC不再发脉冲了,不就是脉冲结束了吗?反馈不反馈都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他这里说的Peng+接上拉电阻到输出电源的正极,peng——接输出电源的负极,这两句话该如何理解?plc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mart200  st60。
你开头说PLC是低电平有效,这样的话PLC输入的com应该是接在电源正。
他说的Peng接电阻再到电源的正极,这个电阻就是你PLC内部的输入回路经com到电源正极。
电源+,com,plc内电路,输入,Peng+,他,Peng-,电源负极。
具体最好有它的接口电路图,猜测是个光耦接口。

网友D:
楼主强调plc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mart200  st60,其实这与什么型号的PLC没有半毛钱关系,早期的三菱FX的PLC不可选择电源的正、负极,而现在所有品牌PLC都可以自选正、负极。

也就是说,你的PLC可以选择24V+信号接入共用端1M,也可以选择0V信号接入共用端1M。如果你的PLC共用端1M接的是24V+,那么你的Pend+就接到1M上,Pend-就接到I0.0--I0.N上。反之,1M接Pend-。

即使你接了反了,也没多大事,大不了PLC收不到反馈信号,反正不会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个输出可能是个NPN型输出,搞上拉电阻,三极管未导通时,pend+驱动器侧空悬,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的时候,pend+与pend-短接,那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到位),西门子的输入com可以接正,或者程序里逻辑上反过来,因为com接正,也会影响其他输入信号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谢谢如此详细的解释,尤其是这两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