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大神们好,目前公司所做的设备上,用的伺服定位,西门子1200+松下A6伺服,同向定位时很精准,但反向运动时,发出的脉冲是一致的,但定位位置有较大的偏差,判断应该是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所以想像您请教一下这类问题的编程思路,如果有程序案例就更好了。若您的建议和提点能使问题成功解决,一定有红包感谢。

网友A:
这样的“间隙误差”,重复性有吗?如果有重复性,反向差多少补多少就可以了。如果没重复性,那检测传感器就不在电机轴了,要在变速箱输出轴出检测和控制,就能两个方向一致了。是这个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