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各位大神,小弟通过S7-1200PLC MODBUS TCP连接方式连接第三方设备。根据西门子提供的资料所述:开放式通讯有8个,还有6个动态的,总共14个。有没有可能通过CLIENT指令轮询方式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在14台设备的通讯基础上再增加几台设备通讯?如果能,可以增加多少?小弟用的是西门子1211 DC/DC/RLY的PLC.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3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到16个就报错了,说是资源耗尽了。有啥办法解决不?烦请给个解决思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标志位和定时器来做轮询的

网友B:
看来16个指的就是这些了,并不是按IP的1-255,你如果实在要扩充,可以使用2台PLC,这样可以连接很多了,两台PLC再做S7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