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公司的伸缩门不能动作,要我去看一下,我就拆开控制器看了一下,然后装上就好了。但我看到这个控制器的工作方式时搞不懂其中的原理,昨天晚上搜了一下其中有个的解答是,开门接通火线,关门接通零线,停止时断电源,这个的解释倒是合理,刚刚去测试了一下,不是的,开关停三种状态,无论哪种都是通火线,时长大约1秒钟,我用电笔测得,三个按钮无论按哪个电笔都是亮大约一秒钟,用万用表量也是一样的结果,与零线之间测得220V。

网友A:
逻辑上看不懂

网友B:
一根线控制开和关,有这么神奇?通讯线还得两根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控制开和关,有这么神奇?通讯线还得两根以上呢

如果只是开和关还好解释,相当于单按钮启停,关键是还有个停止。

网友C:
应该和挡车器一个原理,电机的正反转。内部继电器接通正转或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