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最近几天不忙,想做个松下伺服的闭环试试!就用伺服反馈的那种,可小弟不才,无从下手。望前辈们谈谈看法,能否给个伺服与PLC的接线图和来一小段程序。小弟不剩感激!

网友A:
PLC型号先要确定,才能有怎么接线
松下驱动器反馈回来的信号,是差动的,还是集电极的?

网友B:
想做个松下伺服的闭环试试!就用伺服反馈的那种

意思是把伺服编码器信号反馈给PLC吗?

另外请提供伺服与plc具体型号。

网友C:
松下有全闭环系列,直接把光栅尺信号给伺服,这样比用PLC做闭环方便多了,编码器信号给你也不算全闭环.机构松动你拿的信号还是对的

网友A:
自带反馈的伺服驱动器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D:
难不成你伺服电机还不想用伺服驱动器做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对闭环不了解!所以想弄弄明白!现在也不用到

网友A:
用伺服的很少有将伺服反馈再接回来的,伺服已经有编码器信号反馈到驱动器了,其定位的精度已经较高了。

网友E:
外接编码器反馈伺服本身做全闭环不就好了。。。反馈给PLC相当于把部分位置环的任务给PLC,还会有滞后的问题,关键是程序你得自己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最简单的那种,我不要精度,只要让我懂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原理,就是写个简单的程序PLC发脉冲,编码器反馈回来在哪能看的到就可以,不要精度的,因为我对闭环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老大,PLC发出去,编码器反馈,PLC收到就可以!

网友A:
那首先是硬件接线,确定编码器的信号和PLC能不能直接连接,如果不行还要加特殊的高速计数模块。
如果主机接收信号,有专用的高速计数指令,如果是特殊模块,还要针对模块编程。

网友F:
这个型号的伺服驱动器没有伺服电机该配啥型号的?是只能配原厂的吗?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F:
配松下1.5KW的电机.理论上要原厂的,也没有说要一定用原厂的,但驱动器得很多参数要根据伺服电机调整的,而且电源,功率,编码器定义等要适合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能否来一段程序?例如X1用做高速计数器入口的话怎么看到收到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F166 HC1S K0 DT100 Y1    当值到达100里的设定值时Y1置ON  DT90300-DT90301中时经过值只读取,而DT90302-DT90303中放的是收到的总量,也是只能读取?是不是的老大?也就是说,前面我发1000,DT100 中我也设1000,那么当DT90300中的值到1000时Y1置ON,而到了1000后不再发了,所以1000也是目标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