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自动识别LC52

楼主(2020-03-26):
一位客户需要自动识别交流220 和直流220电源。哪位有用过类似的产品的,和这个LC52差不多的。

网友A:
淘宝搜搜

网友B:
请注意您的发帖,不支持擦边广告,如需发布请合作,谢谢配合

网友C:
这...?雕虫小技而已。那个继电器的线圈,选择为直流线圈,电压DC220V,然后把输入电源出串个二极管接入线包的一端。这样,如果是直流的电源,二极管压降很小,线圈得电吸合,直流电源通过常开触点接入,如果是交流电源进入,二极管半波整流,是交流电源的0.45倍直流电压,线圈不得电。交流电压通过常闭触点。
楼主的图,继电器触点常开和常闭接法有问题。思路基本是这个。

网友D:
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直流继电器做到的事情干嘛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试了一下 大家说的 二极管 和直流继电器,发现 嗡嗡响。有作用,但是效果不佳。

楼主:
用了9个 24V 继电器串联,220直流继电器 好像找不到哦!哪位用过 ,介绍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您的 想法 和其它大咖的想法,今早又接了个24VDC继电器 AC24V 加二极管测试。效果的确很差,不知道您们有没有亲自验证过。继电器嗡嗡响,常闭触点处于似断非断状态。非常准确的验证,这个想法简单,似乎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验证 不可行。自己私下玩玩可以,要做到系统里面给客户,不靠谱。

网友E:
是不是广告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知道,这是要判断交直流,还是要得到输出?得到2路输出干什么用呢?不懂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电源输入的是AC220,那么对应的 交流输出端就输出220电压。如果输入的是直流,那么交流输出端断开,直流输出端接通。自动识别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源输入的是AC220,那么对应的 交流输出端就输出220电压。如果输入的是直流,那么交流输出端断开,直流输出端接通。自动识别电源。
我其实是关心,你这个电输出给谁了?
是交流的时候,输出给了交流用的?直流的时候输出给了直流用户?
但我森森地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源输入的是AC220,那么对应的 交流输出端就输出220电压。如果输入的是直流,那么交流输出端断开,直流输出端接通。自动识别电源。
既然这样,有必要弄得这么复杂吗?反正输入交流,输出得到的仍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得到的仍是直流。你这么做不是画蛇添足吗?

你不会在输出端同时分别接入交流负载和直流负载吧,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题目中是220的线路,这个我以前用MY4的中间继电器测试过,直流线圈会吸合良好,如果的是220交流经过一个二极管,继电器吸合不上,继电器是旧的,在报废机子上拆下来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关系,可以换个思路,有没有隔直通交的元件呢?如果有,可以用这个元件让交通隔直,激活或禁止交流线包。让相应的常开常闭触点控制选通交直流电源。具体的,我就不点破了吧?都是很古老的电子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客户的要求的,必须这么做  电源端会输入AC220或者DC220,任意时刻只会输入一种电源,要求能自动识别供给对应的电路。要需求才会有解决方案。不然凭空想个东西出来,意义不大,都很忙的,没人发薪水。

网友G:
1、串入大电感,限制交流,驱动直流继电器(继电器电源选择DC24V或者DC12V均可);
2、串入电容,隔断直流,交流继电器吸合后输出交流,闭点输出直流,嘻嘻......
还要什么LC5,去它滴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没有验证之前,先别忙着下结论。

1 采用二极管加直流继电器的方法,自己玩玩还可以,真的做成一个配件放系统内,嗡嗡声不绝于耳。线圈处于25HZ状态,电压虽不够,但是会导致常闭触点吸和不好。
2  采用电容 加交流继电器的今天验证一下,因为缺电容。
2 这个需求需要注意:输入端220AC和220DC自动识别,并且输出到对应的回路。并非输入多少  输出多少,如果那样无必要讨论。
3  采用电容加桥式整流加直流继电器,可行,通电瞬间还是会吸和一下。
4  因为是电柜的系统,如果群内大咖有用过成熟的成品,盼望推荐一下。要自己搞 问题都不是很大。包括MCU 都不是问题。简单的电子线路 或者MCU PLC编程 就没必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客户的要求的,必须这么做  电源端会输入AC220或者DC220,任意时刻只会输入一种电源,要求能自动识别供给对应的电路。要需求才会有解决方案。不然凭空想个东西出来,意义不大,都很忙的,没人发薪水。
好的,继续广告.我不忙,我很想弄清楚,只有弄清楚了,才有效率,才能不瞎忙.有一个成语:事半功倍.
且不说AC220和DC220的效果,就"要求能自动识别供给对应的电路。"--我非常想知道"对应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一直有后续的话没说,在弄清楚之前,我不能乱说.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哈哈哈.我喜欢怀疑客户,虽然他们出钱,但是他们任性.

网友E:
算了,
1.假如,你是交流直流同时输入,没有极性的话.因为没有极性,交流和直流正负乱接(同于交流).
那请这样用:
2.假设,你有极性,交流就算了,直流上正下负.
那请这样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算了,
1.假如,你是交流直流同时输入,没有极性的话.因为没有极性,交流和直流正负乱接(同于交流).
那请这样用:
2.假设,你有极性,交流就算了,直流上正下负.
那请这样试试:

这里面借的你的桥,不过你的桥是错的.

网友C:
对19楼的发言,最后一句,差点笑翻了。没错,同感。尽管用户是衣食父母,但用户有时候很任性。

楼主:
全桥的确画错了,谢谢指出错误

电源端 ,正常工作是输入AC220,当异常情况时会断开AC,然后输入DC电源。AC220时 输出到对应的工作电路,如果DC时则断开AC输出,然后接通DC工作回路。客户是这么要求的。去电子市场找了大电容,大电感没找到。10UF 400V  试试看。

网友D:
高雅的思路也不错,大的电感可以考虑一下继电器的线圈(插上铁芯),也可以考虑一下直接到电子店铺买一个音响的二分频板子,上面有大电感和高压电容,或者直接在上面增加几个配件就达到高雅的设计思路要求,谁有时间可以玩一下再来公布测试结果

网友G:
还在这里叽叽歪歪,你们知道这个在输出前需要延时加载处理的吗?
得电时首先延时处理,在延时过程中判断并切换到对应输出回路,判断切换完成后延时加载电路延时完成加载,确保不会造成后面真正负载损失,如果要可靠的话还需要相应切换错误保护电路,产品设计才能看出你的真正实力,不是那种DIY和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H:
同一电路内使用交直流,必须有切换延时保护装置,不然电气元件不行的吧

楼主:
旁敲侧击,终于得到客户透露的一点信息: 直流负载是个线圈,交流负载也是个线圈。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并不会同时接入。是人工接入,有替换时间,无需考虑延时问题。另外对线路进行了测试,购买了DC24V和AC24v线圈进行了测试。交直流识别电路在接入交流瞬间,继电器未吸和的瞬间,是会有交流电压输出的,也就是说直流负载会瞬间接入AC电源。实测DC24继电器线圈电阻644欧,AC24中间继电器 179欧和166欧。订购了3个中间继电器。也就是说相同电压的直流继电器感抗比交流继电器感抗高很多,即使接入了相同电压等级的交流电也不会瞬间烧毁。实测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