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如图,怎样转换才能得到字符串as df as df cc cc d 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这不是已经得到正确返回的数据了么

网友B:
从你的监控里看已经是字符串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监控里看已经是字符串了呀
是不是每个寄存器高低8位还要互换一下。

楼主:
是这样的,2位大佬。下面的程序我想用这些字符串来做运算

我现在程序用的 = D170 K12336  十进制来做运算的,可是我想直接用 = D170(字符串)来运算。不知道改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2位大佬。下面的程序我想用这些字符串来做运算

我现在程序用的 = D170 K12336  十进制来做运算的,可是我想直接用 = D170(字符串)来运算。不知道改怎么弄

Sir,可以使用字符串比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2位大佬。下面的程序我想用这些字符串来做运算

我现在程序用的 = D170 K12336  十进制来做运算的,可是我想直接用 = D170(字符串)来运算。不知道改怎么弄

Sir,可以使用字符串比较指令。

现在字符串FF可以用,02不行?难道要把02拆成0,2再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2位大佬。下面的程序我想用这些字符串来做运算

我现在程序用的 = D170 K12336  十进制来做运算的,可是我想直接用 = D170(字符串)来运算。不知道改怎么弄

Sir,可以使用字符串比较指令。

现在字符串FF可以用,02不行?难道要把02拆成0,2再比较?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在于字符串比较指令是从字符串开始至字符串结束进行比较的,字符串结束标志为NULL,也就是00H。

字符串“FF”保存在D81中,相信D82的数据为0,因此系统认为FF为字符串,而字符串“02”保存在D80,D81中并不是结束标志,而是字符串“FF”,因此实际是字符串02FF与02进行比较,自然不会等于,因此导致线圈无法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