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存储卡怎么选

楼主(2020-03-26):
314C 2PN/DP的PLC主机,50路开关量输入,40路开关量输出,15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
程序也不是非常复杂,该选多大的存储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4C 2PN/DP的PLC主机,50路开关量输入,40路开关量输出,15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
程序也不是非常复杂,该选多大的存储卡

节约一点,64K就够了,考虑到将来,选择128K的奢侈一下。

网友B:
淘张二手的512K,随便你怎么用;

网友C:
想想我们当初,统统8M,好奢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想我们当初,统统8M,好奢侈。
如果CFC编程,你就是8M也是感觉空间实在不足

网友E:
一般都选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