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架构: FX3U 左侧232BD
对方设备:通过MOXA NPort 5100A 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是8位数据处理)

用RS指令,且指定8位数据,可以正常发送和接收
------------------------------------------------------------------------------------------------------------
架构: FX3U 左侧485BD 左侧RS232ADP-MB
对方设备:通过MOXA NPort 5100A 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是8位数据处理)
问题:因为232ADP用在通道2,所以我只能用RS2指令,发送的设定好的数据后,对方收到的却是00且是连续N笔,收到的与发送的数据不符。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怀疑是RS2指令只支持16位的缘故。
     所以请问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在不变更硬体的情况下来实现上位机8位数据的要求吗。

网友A:
用RS2指令是只能16位模式,但是只要收发协议正确也能收到数据的,收到数据再做处理即可。
这里的16位模式、8位模式可不是通信参数中的8位数据位、7位数据位

网友A:
你能不能把协议发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指的是这个格式么

网友B:
这个你在发送字里面只存放8位数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8位, 软元件地址监控看过, 和架构1里用RS指令,发送接的数据一模一样, 但用架构2 换成RS2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这个格式么
RS指令你选8位模式时,比如发送缓冲区从D0开始,依照这个协议,那么D0送HFC、D1送H17
RS2指令16位模式时,比如发送缓冲区从D0开始,依照这个协议,那么D0送H17F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答复,明天测试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明天测试看看。谢谢
有问题跟帖。

网友C:
用串口工具监测下,看看PLC这边到底有没有数据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