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问老师父的问题:10a端子排用短路排分线到负载,负载有六个伺服驱动器,一个风机,总共负载是超过10A的负载,为什么不会烧端子排

网友A:
估计你这个是安装时候没把线压好或接触不好造成的,市面的端子排最小的负载都不止10A啊

网友B:
时候未到或者没有同时运行或者实际负荷并没有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认真看下题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机是启动后会一直开着的,380V应该有7.5A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上5UPLC,电源,四个步进,两个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机是启动后会一直开着的,380V应该有7.5A吧
这个你要看下风机的铭牌呀
最好,你再负载全开的时候钳一下电流最直接

网友C:
先用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

楼主:
这个方法好,有多少厂是直接用D型空开,直接控制一个伺服驱动器,每个单独一人…

网友D:
从中间进线,往两边走一半的电流啊!从一头进线当然是全部的电流啊!

网友E:
端子排额定10A,实际负载可以达到20A甚至更大(说白了端子排就是铜片或者镀铜铁片,一般宽度最少5mm厚度1.5mm,这个材质就是铁片镀铜也可以轻轻松松通过50A都不会发热,一般发热的都是螺钉压接不良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高温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