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报警30001

楼主(2020-03-26):
一个变频器带三十五个1.2千瓦电机,报警过流,发现一个电机跳闸,万用表测量绕组对地电阻正常

网友A:
测量电机的绝缘我的做法是短接片拆掉,用摇表测,否则相间短路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B:
去掉这个跳闸的电机呢?还正常吗?如果正常,那就是这个电机回路有问题了。把这个电机拆下来单独给工频电源运行,看看是什么情况?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

网友C:
电动机故障有对地短路、相间短路、匝间短路、及开路。你只检查对地电阻是不全面的。

网友D:
你这个变频器带的也太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这么设计的,也用了七八年了,有没有办法电机坏了,不让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