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内恒流驱动电路不太懂有懂的请详叙

楼主(2020-03-26):
(无正文)

网友A:
Vcc只有5大于3.6V时才有

网友B:
基极电压被固定到3.6V ,输出VCC电压也被固定到了3V左右

网友C:
好像不是恒流啊是恒压啊!

网友D:
欠压封锁输出电路,当电源低于3.6v+Vbe(约0.6v)时,三极管截止,防止后级电路误动作。

网友E:
这个电路要了解三极管工作在
线性区
(归模拟电子书管)而不是
饱和区
(归数字电路书管)。
粗暴理解:Ic=βIb,Ib恒定了大小,Ic恒定大小是β倍Ib。
线性区(放大区):
当Ube在0.5~0.7V?之间时,Ube的微小变化就能引起Ib的较大变化,Ib随Ube基本呈线性变化,从而引起Ic的较大变化
(Ic=βIb)
。
这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电阻(Rce)随Ube可变。
当在维修过程中,测得Ube在0.5~0.7V之间时,就可知道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所以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电路
Ib基本恒定

网友F:
终于看到正解!
正常5V供电下,即非恒流也非恒压输出。
说是欠电压保护,最合理解释。
为四楼的解释赞一个。
我一直以来纠结的问题,既非恒流又非稳压。一些电路稳压二极管采用2.8V,就更没有道理了。
采用3.6V的,欠电压动作值约为3.6+0.7=4.3V,从道理上说是成立的,但必要性?4.3V时,MCU其实也已经停止工作。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回复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f1580bf527fff705cc1755270722192e453658cf.html
这是串联式稳压电路,楼主这个电路Vcc输出电压是3.3V供应给主板MCU和相关电路的!

网友G:
3.3V电压主要是提供给MCU复位电路和看门狗电路的电源!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请细看,非稳压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F:
dsp3.3供电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咸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