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有刷直流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0-03-26):
这块板子有时候无缘无故不能驱动电机,电机没有反映,不知道哪里坏掉了品牌是Xajong

楼主:
这一块是比较明显有烧的痕迹,其他的没有明显坏的元器件,看不出来是哪里坏掉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很贵买一个新的换了好啦。

网友B:
检查脉冲发生电路和高故障率的元件!

网友C:
这个应该是1KW以下的220供电的小驱动,新的很便宜,突然AH没输出,建议检查调速部分(包括外部电位器)

网友D:
不贵就直接买个吧;

网友E:
从输入开始,分级测量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再分级查信号

网友F:
看上去不复杂,画电路图自己分析。

网友G:
100多元,折腾个啥哟?
你电机碳刷是不是磨损卡死了哟?

楼主:
这板子淘宝上卖千八百呢啊

网友C:
如果是通用型的1KW以下的直流电机驱动板,某宝不会卖到1000多大洋,除非你的是不可替代的专用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