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315KW电机同步运行,它们的电流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0-03-27):
三台315KW电机同步运行,它们的电流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就要问你的同步控制器了!
应该是你的机械载荷分配不是均衡的

网友B:
负载不同呗,想想你骑自行车,自己一个人骑和在脚踏车后架上放2个充满气的煤气罐,你蹬的力气一样吗

网友C:
道理很简单,电动机在运行中负载不同那么电流也不同!

网友D:
需要调整功率平衡。

网友E:
同步运行不等于同负荷运行吧?

网友F:
我也赞同楼上的说法
同步运行不等于负荷量一致
所以就会出现电流的差异!

网友G:
很正常,电流相同太难做到了。关键是使用条件,

网友H:
虽然是同步运行,但不清楚你的机械状况不好判断

网友A:
我们驱动车辆生产线通常都是同步控制器驱动多台电机,为了保证负荷均衡每个驱动段均设有调整装置,这个只能说明你的设计失败或者调整装置失灵

网友I:
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可以调整成所有电流基本接近麽?

网友J:
什么负载,机械连接方式,电机驱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