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7):
浮点数还是其他什么?触点比较指令能用浮点数来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点数还是其他什么?触点比较指令能用浮点数来比较吗?

带E的表示指令支持EN/ENO端子。

触点比较指令不能用于浮点数比较,浮点数比较应采用浮点数比较指令EC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