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7):
硬件:三菱FX3GA-24MR + FX3G-CNV-ADP + FX3U-485ADP-MB + FX3U-485ADP-MB;昆仑通态TPC1061Ti
三菱FX3GA PLC左侧扩展了2只RS485通讯模块FX3U-485ADP-MB,做从站,连接昆仑屏TPC1061Ti。PLC从站侧编程设置通道1站号1;通道2站号2。并且做了一个简单的启停保持逻辑。组态界面,启动按钮连接MO(对应地址0001),停止按钮连接M1(对应地址0002),输出指示做了2个,一个连接M2(对应地址0003),另一个连接Y0。
三菱给出的modbus地址:
梯形图如下:
组态如下:

目前问题:
1.屏COM2口RS485连接紧挨主机左侧第一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组态启动(00001)、停止(000002)以及输出M2(000003)连接的指示灯(见组态图中红圈),测试组态界面均正常。但是输出Y0连接的指示灯没有反应,将Y0连接的地址组态成03300/03301/03302只读,读写都试过,均不能正常指示PLC中Y0的开关状态。
如果需要组态输出Y0,在屏端组态时Y0地址应该怎么选?(见组态图中的绿色圈)
2.主机左侧连接了2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紧挨主机是不是为通道1,接着第2台是不是通道2?按照同样办法,屏COM2口RS485连接主机左侧第2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测试启动(00001)、停止(000002)以及输出M2(000003)连接的指示灯不能成功。
是不是此种情况下,三菱FX3GA-24MR不支持扩展第二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三菱FX3GA-24MR + FX3G-CNV-ADP + FX3U-485ADP-MB + FX3U-485ADP-MB;昆仑通态TPC1061Ti
三菱FX3GA PLC左侧扩展了2只RS485通讯模块FX3U-485ADP-MB,做从站,连接昆仑屏TPC1061Ti。PLC从站侧编程设置通道1站号1;通道2站号2。并且做了一个简单的启停保持逻辑。组态界面,启动按钮连接MO(对应地址0001),停止按钮连接M1(对应地址0002),输出指示做了2个,一个连接M2(对应地址0003),另一个连接Y0。
三菱给出的modbus地址:
梯形图如下:
组态如下:

目前问题:
1.屏COM2口RS485连接紧挨主机左侧第一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组态启动(00001)、停止(000002)以及输出M2(000003)连接的指示灯(见组态图中红圈),测试组态界面均正常。但是输出Y0连接的指示灯没有反应,将Y0连接的地址组态成03300/03301/03302只读,读写都试过,均不能正常指示PLC中Y0的开关状态。
如果需要组态输出Y0,在屏端组态时Y0地址应该怎么选?(见组态图中的绿色圈)
2.主机左侧连接了2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紧挨主机是不是为通道1,接着第2台是不是通道2?按照同样办法,屏COM2口RS485连接主机左侧第2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测试启动(00001)、停止(000002)以及输出M2(000003)连接的指示灯不能成功。
是不是此种情况下,三菱FX3GA-24MR不支持扩展第二台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需要40或以上机型才能支持扩展2块485ADP-MB。

网友B:
1、第1个问题,24点只能对应1台485ADP-MB或者232ADP-MB,所以即便你硬件上扩展了,也是没法通信成功的
2、第2个问题,关于Y0不能读写的问题,手册给的Y0实际地址是16进制3300,将其换算为10进制即为13056,那么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通过Modbus协议对Y0进行读写时的变量类型应该选0区的,并且地址为13056+1=13057,即就是013057

网友B:
像三菱FX3G这样的,扩展一个485ADP-MB做Modbus RTU从站,如果用西门子200做Modbus RTU主站的话,貌似是没法直接对三菱FX3G的Y点进行读写的,貌似只能通过D区或者M区等其他区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刚刚试了下,成功了!突然想起,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这次又迷糊了。MO地址从0开始,地址10进制16进制没有区别,给碰巧成功了,对于Y0连接不上就没考虑到这一层。

还需请教关工:
昆仑屏组态中有“三菱FX系列串口”接口,选择这个连接方式,实际硬件应该怎样的连接方式?如下图:
试过,上述莫迪康MODBUS-RTU连接成功的例子,选择“三菱FX系列串口”,没有成功,不知道提供的这个连接接口是给那种连接方式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刚刚试了下,成功了!突然想起,以前犯过这样的错误,这次又迷糊了。MO地址从0开始,地址10进制16进制没有区别,给碰巧成功了,对于Y0连接不上就没考虑到这一层。

还需请教关工:
昆仑屏组态中有“三菱FX系列串口”接口,选择这个连接方式,实际硬件应该怎样的连接方式?如下图:
试过,上述莫迪康MODBUS-RTU连接成功的例子,选择“三菱FX系列串口”,没有成功,不知道提供的这个连接接口是给那种连接方式用的。
应该是三菱专用协议,这个同样需要PLC里进行设置或者书写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