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7):
我们用的很多。例如一张POL 和一张屏,进行贴付的时候,通过一前一后相机进行抓拍,把精度尺寸显示到屏上,之后在公差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只能把屏的位置左右 上下调整

如果POL有偏移的现象,只能通过相机来调整了

网友A:
问一下,你们用的视觉系统是哪家的,机台整体贴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恩士 0.00单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液晶模组贴附一般都是±0.05mm

网友B:
POL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两个使用三菱的客户,一个是做偏光贴片机、一个是做背光模组贴合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POL就是偏光片,就是贴偏光片的 液晶 京东方

网友C(2020-05-08):
 基恩士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