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和变频器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刚看到截了两个图

楼主(2020-03-27):
在群里看到了直播地址:
https://live.daodaotv.com/watch/966098
正在讲

网友A:
内容很不错呀

网友A:
楼主先好好听课吧
我们会继续推出一些免费的课程

楼主:
好的
这种方式来多点啊,很不错,对自己很有帮助

网友B:
软启动器就是斩波调节,谐波巨多干扰同一线路设备——等同于垃圾!!
变频器用PWM方式调制做到等同改变基波频率,谐波分量有但是有电路滤波消除大部分谐波,如果算法好的变频器输出电源的谐波分量很小,基本不会干扰其余设备——当然那些小厂的产品也是很差,不予评说

楼主:
光宝EVO8000S 高性能向量变频器的应用行业和场景
干货课程太短,这么快就结束了

楼主:
本以为没有,原来进入下一节课了,伺服液压注塑等等相关的,还有应用案例说明,工厂节能这块
虽然中奖里没有我,但是这节课程很有内容,很不错
期待更多课程分享

网友C:
软起动和变频器不是一个功能上的设备,软起动其实就是代替了老式的星角起动器。老式的星角起动器功能少,原理就是在鼓风机起步时先星接,当鼓风机的惯性彻底运转起来后。切换到角接!是个铁壳箱子,外面一个把手,这个把手是用来人工般动而转换星角接用的。箱里面还有变压器油!早已淘汰。我还用过呢。 现在的软起动就有优势了,参够设置很多功能!其实主要功能还是代替了人工星角起动!假如50KW的电机,设置成7秒,(包括加速和减速时间 )这锻时间电机是靠软起动的晶闸管提供的电压和电流,当设置的时间到了时,软起动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的闭合信号,使旁路接触器吸合!短路掉了三组每相的可控硅!此时可控硅不在工作,转换成旁路接触器负责全压供电给电机。与变频器不同的是:它没有变频的作用,只是让电压电流起始时通过可控硅来完成,中间正常工作时都是旁路接触器负责。而变频器不但有软起动的软起功能,还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电流及频率,电压和频率是自动跟踪的,如:220V时,是50HZ.110V时是25HZ.所以,电压和频率是同步的 ,又如:线圈制作的那种调压器,就不能频率跟踪,电压220V时是50HZ,电压10V时还是50HZ。这就不但影响效率,也容易使设备发热。
以上就是变频器与软起动的区别。

网友D:
除了以上各位介绍的以外,就启动力矩上来看,软起动比不上变频器,尤其是重负载,往往启动不了。

网友E:
软启动器 天生就不应该出现,如果作为启动产品的过度也不应存在这么长时间。个人认为就是利益产品,和垃圾产品,有这资源不如直接做成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