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7):
最近看了下三菱的GX2教程,都没有讲如何硬件组态IO模块。有些困惑,它是怎么做到的,求解

网友A:
GX Works2只要在PLC参数中设置下模块属性、占用点数、起始地址。
如果是FX的可以不用设置。

网友A:
在编程软件中关于硬件设置主要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