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是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2020-03-27):
圆形黑色塑封,上面印有16字样,另一面印有V6字样,是肖特基还是快恢复,都有哪些参数?有知道的没?上图。

网友A:
从废旧开关电源二次拆一个整流管就能代换,从参数1.5A/1000V看应该是快恢复管。要求不是太高。
快恢复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特点
1、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为几百纳秒,而肖特基二极管比它快,甚至几纳秒;
2、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高,一般都高于200V,甚至几千伏,而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很低,普遍在100以下,有些会高一点;
3、快恢复二极管的功耗较大,而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损耗小、噪声低。

网友B:
高压整流基本都是快恢,DC35V以下才选用肖特基,不过因为快恢价格更低很多还是选用快恢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有0.3-0.6V的正向导通压降,小于10nS的反向恢复时间,反向耐压值较低40V-50V。

网友D:
一直没太注意这个,真的涨价知识受教了。也就是说肖特基二极管就是俗称的开关管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个是高频整流管。。开关管是能导通和关断的管。如三极管,场管。。IGBT。。

网友F:
1、开关二极管,耐压100V左右,电流150mA,反向恢复速度快
2、肖特基二极管,耐压40V左右,电流1A ,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时间在10ns左右,主要用于高频电路中
3、普通整流二极管,耐压1000V左右,电流1A ,反向恢复时间在ms级别,只能用于低频电路中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还真没用过肖特基二极管。最多的是整流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在印刷电路板上用的那种。

网友G:
一般低压差大电流选肖特基,肖特基一般就100V200V的反向耐压,常用SS210,判断是肖特基还是快恢复主要看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谢谢分享。
也是在一次单片机通信电路设计中遇到问题,而后翻阅资料才找到这些的区别,平时都不太留意,结果当时用了1N4148开关二极管,波特率低于57600都没问题,但是高于57600就是不行,后来换了1N5819肖特基二极管才解决掉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对这类元器件不太感兴趣,帮你顶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嘻嘻,我在模拟电路里大量的使用1N4148,就是因为它的管压降小,作为放大器输出钳位使用。我只知道这样的开关管。肖特基的二极管没碰到过呢。这回涨知识了。谢!

网友I:
提醒下,肖特基二极管由于不同于PN结,所以没有反向恢复时间的概念。只是肖特基势垒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参数用反向恢复时间来表述,但其实不是反向恢复时间。

楼主:
谢谢哈,这么多高人指教,解开了我多年的疑惑。

网友J:
在二极管是好的情况下,测量正向电阻,极小的就是肖特基,正常阻值的是快恢复.如果是坏的,可以通过电路作大概分析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