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实时监控

楼主(2020-03-27):
想做一下实时监控可以吗?谁知道咋办?
不用录像,看完拉到。

网友A:
还是需要服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服务器啊!
这个也要服务器吗

网友B:
上面的图是POE摄像头,监视器一般不会配POE的口,得添加设备

楼主:
直接和电脑连接不行吗?只是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就不知道了。

网友C:
需要一个硬盘录像机,

网友D:
购买一个匹配的录像机即可,不储存不加硬盘。连上网络,电脑手机都可以查看。

网友D:
有些摄像头连上局域网也是可以用电脑来查看实时录像的,电脑上要安装对应的软件。

网友E:
后面那个球的看不到线.
前面那个是网络的,加个交换机,连电脑,再加个软件,就都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