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备中使用的AB753变频器突然烧坏

楼主(2020-03-28):
请问黑色块是什么,新设备新变频用2天,之前都正常,然后突然烧坏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正常了,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金属膜压敏保护电阻,峰值吸收或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膜压敏保护电阻,峰值吸收或过压保护
是输入电压高造成的吗,根三相电不平衡有关吗

楼主:
变频器输入输出都有电抗,根三相电不平衡有关没

网友B:
别乱拆,拆不好可就不能保修了,新设备都有保修,拆了封条变成没保修!

网友C: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就是质量问题,新机直接找售后就是了

网友D(2020-06-03):
找售后保修。没费换新机

网友E:
请问有AB753变频器说明书吗?

网友F:
可以保修吧,线路正常就是质量问题了,没进异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