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1214C连接电脑博图V14提示下位组件不同

楼主(2020-03-28):
S7-1200连接电脑博图提示下位组件不同,如下图,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清除掉原来的程序,请各位大侠指教,刚开始学

网友A:
看看CPU上的货号是什么,与你组态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替换CPU组态,换成固件号为V4.1的试试。

楼主:
原来cpu固件是4.1.3的,刚我把固件升级到了4.2

楼主:
现在怎么搞呢?里面的程序我不要了,怎么清除掉它让CPU连接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怎么搞呢?里面的程序我不要了,怎么清除掉它让CPU连接正常

网友B:
在线诊断,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刷了固件,写了新程序进去就好了,谢谢啦!

网友C(2020-11-23):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刷了固件,写了新程序进去就好了,谢谢啦!
我页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重刷固件,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刷了固件,写了新程序进去就好了,谢谢啦!
我页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重刷固件,谢谢!
在线诊断连接好后有个更新固件,选下载好的固件就可以更新了,固件要根据你手上PLC型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