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选型问题

楼主(2020-03-28):
之前一直用FX系列,现在有一个项目,大概情况是6个伺服轴,输入和输出IO各20个左右,伺服轴之间只做独立的运动,模块还好我基本知道怎么选,两个定位模块,输入输出IO模块,关键是电源模块和CPU模块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这个功能用FX系列+模块也一样可以实现的;
所以用Q的,主要是定位模块,CPU选基本的就能实现;

网友B:
电源模块Q61P,CPU模块根据预计程序容量大小,预计下程序要多少步,另外CPU需要哪些接口。

网友B:
如果没有指定一定要用Q的,6轴没有插补动作,用一个FX5U控制4轴,再加一个FX5U-16ET/ES-H控制2轴,这样也可以。

网友C:
如果不讲究品牌,信捷XD5-48T6或者XD5-60T6都是本体6轴的